位地址的区别

楼主(2010-01-03):
监控位和运算位有什么区别,小弟理解不了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区别,位就两种状态:0和1。如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就可表示数等,只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B:
应该有区别,关键是你在说监控位和运算位时指的什么,不特别说明,一般监控位指的是“点”,运算位指的是“数”;集合实际情况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