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卸载与加载时电动机运行有何不同?

网友A:
除非小型的空压机,正常情况电机始终工作在三角形接法,只有启动时工作在星形状态下。

网友B:
再制动状态

网友C:
正常情况电机始终在三角形接法下运行,当压力达到预设压力空压机间歇,停止运转,启动时工作在星形状态,然后转换成三角形接法。
有的大型空压机星三启动后一直在三角形状态下运行,只是关闭进气阀门,使其轻载运行

如果是大型空压机,132KW以下的,用气量比较大的,建议用变频器控制,1年左右就能收回投资,避免了轻载时做无用功,避免了星三启动大电流的损耗

网友D:
不清楚顶下

网友E:
卸载指的应该是停机时吧?
要看你电机具体的接法,好像记得一般都是采用反接制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