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我刚接触PLC,对煤矿的立井提升系统的维护,但是对于PLC方面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是应该先把编程弄懂,或者参数设置,还是状态字,位啊的,希望有经验师傅给我一些指导意见..
                                                                                                    感谢

网友A:
你要先学习PLC的基础知识,PLC是什么原理,怎样工作处理程序的,各种软元件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学习指令、编程等

网友B:
结合你矿上的PLC和工控实物,从基础开始。

网友C:
你单位用什么PLC,先找相关的资料看一下;

网友D:
坚持慢慢来,先选用一个品牌的PLC,从基础开始,大概要个半年多时间就能入门。

网友E:
煤矿当然是安全更重要了,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