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800故障

楼主(2010-01-03):
单位一台690伏ACS800正常运行突然停机,面板无显示,检查电源无问题,各控制保险,开关,接触器都无问题,问朋友们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检查直流电压、面板有无松动等,面板接触不良会故障的

网友B:
是否有参数设置不对,正好又那个按钮动作了

楼主:
开关电原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