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屏蔽线的适用

楼主(2010-01-03):
是不是不管PLC,还是变频器,只要是模拟量,脉冲,不管是输出,还是输入,都必须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地,防电磁干扰?

网友A:
其实也不一定···最好还是用屏蔽线比较保险,只要不是和大电流的电线放在一个线槽里,或者离大功率电器比较远的就没事!

网友B:
能用屏蔽的线就用屏蔽的,用了比没用好

网友C:
最好用屏蔽线了,那样抗干扰好些

网友D:
最好使用屏蔽线。

网友E:
最好使用屏蔽线或双绞线

网友F:
不是全部需要屏蔽的
如果你的信号线离动力线和开关量信号线距离足够远>60CM可以不要屏蔽的

网友G:
全部用屏蔽肯定更好,但屏蔽线的成本要高很多。

网友H:
最好用一下抗干扰好的

网友I:
最好是屏蔽线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