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PLC?

楼主(2010-01-03):
各位教授:
       有没有会用VB的,能否介绍一下VB在工控里面的应用?
        或者做一个培训班,让各位同行们学学习习?
        感谢!

网友A:
VB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比如利用MSComm通信控件和PLC通信这是比较多见的。
欢迎探讨。

网友B:
和其他的编程软件一样,vb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plc通讯。可以对数据进行后期的处理、存储,绘制曲线,打印等,当然实时性就不要太要求了。

网友C: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用VB做一些非标的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