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的时控开关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0-01-03):
我们厂所有开水炉准备都用这个东西控制的,质量怎么样啊?时间设定周一到周五早上8:00自动开始加热,下午17:00自动关。

网友A:
呵呵;这个带时钟功能的定时器都可以完成;

网友B:
日(周)定时器都可以

网友C:
为了工作可靠,尽量使用质量好的产品。

网友D:
以前在学校学的都是easy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A:
呵呵;单这个功能不用PLC,带时间的定时器就很好用,只是注意输出的电流额定值;

网友E:
只要质量可靠就没有问题

网友F:
只要用时控开关就可,不用那么麻烦实在不行串联接

网友G:
没有见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