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高手

楼主(2010-01-04):
请问学单片机编程 应该是学汇编语言还是C语言,其理由是什么,又或者说是它们的优缺点是什么??
谢谢咯!!

网友A:
我觉得学汇编和C都应该。C的优点是可移植性和模块化、易读性,不需要对硬件的过多依赖性。可搞单片得人又有几个不懂硬件?汇编的弱点是可移植性,但编码效率更高,程序库也很全。就我个人而言,无所谓,看你用谁顺手了。呵呵。

网友B:
汇编的优点是代码效率高,与硬件结合好,刚学习可对芯片软硬件全面了解,

网友C:
现在有很多的单片机使用的C编程与汇编编程相结合使用,如底层的键盘输入扫描程式,用的是汇编编写,上层的控制管理程式用的是C编写;凌阳的16位单片机SPCE061A就可以这样用的,让你两者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