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LED灯用于家庭装修用的射灯效果如何?它和一般的节能灯射灯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led射灯没用过,用的是带灯,效果不错。
比如:我在需要的地方装个检测开关,控制前后的led带灯(带延时),这样,走到哪都有照明不用找开关。

网友B:
LED灯用于家庭装修用的射灯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灯用于家庭装修用的射灯不太好
LED应用在射灯上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D:
LED灯装修的话
应该更省电,做射灯完全可以

网友E:
LED做射灯完全可以的,它省电,耐用。

楼主:
省电是肯定的,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LED做射灯应该可以,看看led手电非常亮的才50元

网友F:
led很好我在用,十几平方的房间我只用了2w的效果还可以,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QQ418333961

网友G:
LED灯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网友H:
LED优于射灯,是今后光源发展方向。

网友I:
LED灯,省电,耐用,寿命长,对人的眼睛不好

楼主:
LED灯质量比普通的节能灯好吧

网友J:
射灯还是用暖光比较好啊

网友K:
LED的灯是省电,在酒吧一些地方做射灯还可以 ,至于家庭用,效果就不清楚了

楼主:
我觉得LED的灯好像没有普通的射灯亮,照度效果也不是太好,就是瓦数小

楼主:
LED灯好像亮度不如节能灯,效果也稍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