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看MITSUBISHI SERVO方面的资料,在定位模块QD75M和PLC通讯程序方面有点疑惑:(由于QD75M只有E文的,理解方面有点偏差,大家别见怪)!
QD75M与PLC的通讯程序的建立是否可以分为若干个小段,也就是对QD75M的缓冲区存入驱动信号?(机械原点复归程序、外部指令有效或无效程序、重新启动程序、位置控制启动号等等)。
下面是我试着写的一点程序,请大家指导!
假设定位模块QD75M插在O槽,I/O:00~1F ,输入模块:20~3F
一个伺服电机带动输送台
外部X信号控制输送台的前进、后退、停止、寸动等功能,相关的参数已经在
GX Configurator-QP 设置,这是最简单的程序,很多的保护都没有,只是为了实现功能而已!
我写的程序有些什么问题,又或则根本不能驱动伺服电机,程序语法错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请大家对我说出来,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有心人!
QD75M1
QP

网友A:
这手册是英文的没什么关系,可以参考QD75P/D的中文手册,他们大体上是一样的,只有细微的差别,英文看不懂的完全可以在中文手册上能对应上
程序是分成好多段的,可以分开写,但要注意一点,QD75M要完成原点回归后才能进行正常的定位,这个QD75P/D是不同的,这个也可以通过改写缓冲区1521而不进行原点回归
你可以先写个简单的程序,就是点动看能不能动起来

网友B:
如果要使有中文的就更好了!

楼主:
那可以帮我看看我简单写的定位模块与PLC的程序吗``
由于自己还不大了解,所以也不正确与否`

网友C:
中文的翻译可能不准确,让不懂技术的人翻的,最好看E文,字典慢慢查,当然要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