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使用富士PLC  NWO系列编程软件,开始程序下载不到plc,就清了一下内存,下载后运行mem/bat指示灯闪烁,软件监视显示程序运行正常,输出点有输出,但实际plc硬件并没有动作。如果下载仅仅下到RAM中,需要一同写入ROM中,那应该如何往rom中写入呢

网友A:
Flex Programmer中PC Function下执行Write EEPROm-》选择Write后,确认你的PLC内存与选择对应,不对应将导致内存损坏。

楼主:
Flex Programmer中PC Function下执行Write EEPROm-》选择Write后,确认你的PLC内存与选择对应,不对应将导致内存损坏。

这种操作会导致内存损坏,还是说我的plc原来内存就是坏了,是清内存导致的吗?内存坏了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