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mm440可以通过模拟设定值对电机调速,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通过模拟输出模块em232作为其模拟输入信号,cpu连接em232,想请问各位高手是否可以通过PLC改变em232的模拟输出信号值(如让其输出5v电压),从而改变变频器的输入信号,进而改变电机速度。(就是想通过设置参数:P700=2,P1000=2来控制电机)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吧,到底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A:
呵呵;用EM232当然可以控制了;
不过你EM232输出如果是连续的在PLC外加个文本或屏,直接设定输出;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还没有加屏幕,只是直接与变频器相连,现在还在初学阶段,对于变频器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我按照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objId=26437038&nodeid0=10805397&load=treecontent&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objaction=csview&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
上面的设置参数,可是不得行。

网友A:
EM232可以输出0~10V电压或0~20mA电流,你模拟量输入用电压或电流,在变频器上设成一致的;

网友B:
请检查模拟量的输出类型与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一致?还有EM232与变频器之间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恩,我刚把p701设置成了1,然后p756设成0,就可以了,谢谢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向各位高手请教学习。

网友A:
呵呵;只要设定的与EM232输出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 我记得变频接收的是0-10V吧,你不用文本屏的话,你用加减速按钮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