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工业自动化中如何控制电机的旋转幅度,进而控制设备的移动距离。
以方便用plc控制。

网友A:
PLC控制伺服就能实现,是高精度的.

楼主:
你好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是在电机上加伺服控制器吗 编码器能实现吗
你好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是在电机上加伺服控制器吗  编码器能实现吗

网友B:
可以用伺服电机,配套伺服驱动器
普通的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是不匹配的

楼主:
你好
QQ:137612871  你有QQ吗  我想和你深入交流

如果是普通电机怎么实现,编码器怎么用,有什么作用

网友C:
要求精度怎样?普通电机没伺服控制准确

楼主:
你好
精度要求很高  你做plc编程吗  我公司想请人给我们的设备进行plc编程设计

网友D:
看标题说明,应该是用丝杆了,如果速度不高和负载不大的话,用步进电机就行了,价格也比伺服要便宜N倍。现在的步进都做得比较好了,精度也还错。用PLC控制伺服,其实都是假的,最多是速度快一些和力大一些。可以蒙一下外行人的眼睛。
步进电机走丝杆,我达到过0.01mm的重复定位精度,当然这不是电机好,而是要求机械部分好。

楼主:
您好
如果用普通电机如何实现?

我还想了解一下编码器的用途

网友D:
普通电机,精密定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编码器实际上是一个圆周运行的电子尺。然后把转动的圈数反馈到上位机,当达到或等于上位机所设定的数值后,执行下一个动作。

楼主:
你好
如果我用普通电机,加上个编码器。设备移动到核定距离时,实行制动刹车。能实现精准定位吗

网友D:
你试试吧。也许有人能做得出来,我是做不了。

楼主:
工业自动化中如何控制电机的旋转幅度,进而控制设备的移动距离?用什么电子仪器可以,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E:
用普通电机,加上个编码器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先介绍清楚你们是想做用在什么方面的设备和你叙述的精准定位的程度,让大家更好的帮助你。  也许你所说的精度用个变频器加几个接近开关就能搞定又或者用步进电机系统还不能满足非伺服才能胜任,还是请叙述详细点吧。

楼主:
我是想做切割设备,需要移动挡板来定位材料的切割距离,要求定位精度1mm。移动挡板的移动控制怎么实现呢?能详细说明吗?谢谢

网友D:
那就用步进电机了,丝杆用螺距选用4或者4的倍数的,也就是4、8、16等这种螺距。因为步进电机的细分数多为200 400 800等。
因为走丝杆,螺距的选用,也就关系到编程时的脉冲数。

楼主:
设备要求挡板的移动距离为20米  用步进电机加丝杠能实现吗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E:
20米的调节范围估计丝杠不可能了,不知道齿条加齿轮加步进电机可否实现。楼主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思考阿,假如加工的是管材就可以考虑和送料机原理一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