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请教个问题:

按钮1和2
按住1电机正传  松开1电机停转
按住2电机反转  松开2电机停转

用SPED+INT指令可以实现吗?
改变SPED的第2个操作数可以改变电机转向吗?

楼主:
如下的思路可以吗?

取按钮信号的上升沿作为SPED德触发指令,取按钮下降沿作为INT的触发指令

楼主:
唉 ~~
为什么我的帖子没人顶。。

网友A:
你可以使用SPED+INI,也可以使用SPED(改变其频率为0)来做停止。

但是要注意你使用的应该是连续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SPED+INI,也可以使用SPED(改变其频率为0)来做停止。

但是要注意你使用的应该是连续模式。

Regards

谢过大侠~~

楼主:
请问“cw”和“cww”是否分别表示正向和反向??

网友B:
可以实现。但起动、停止都是用上升沿来控制的。所以在你的程序中要有一起逻辑上的转换才可以实现的。

楼主:
哪位大侠能解答下第二个问题啊

网友C(2010-04-07):
第二个问题答案就是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