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我看到的别人做的人机是用数值输入元件点击以后弹出数字键盘
看了属性不明白怎么弹出键盘的

读取地址
  设备类型  LW             设备地址9040
触发地址
  设备类型 LW              设备地址9000

请教怎么会弹出数字键盘,而且数字键盘的密码是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触摸屏的键盘在进行数值输入时通常会自动弹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别人做的人机是用数值输入元件点击以后弹出数字键盘
看了属性不明白怎么弹出键盘的

读取地址
   设备类型  LW             设备地址9040
触发地址
   设备类型 LW              设备地址9000

请教怎么会弹出数字键盘,而且数字键盘的密码是在哪里设置?
你看下EB500的软件里,是不是有第50,51这两个画面。这2个画面上分别有键盘。LW9000控制键盘的弹出。

网友C:
呵呵;这是威纶的屏,在输入元件属性设对应的触发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那数字键盘的密码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D:
每家的密码做法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