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方式问题

楼主(2010-01-04):
去年,呵呵也就是2009年末,我公司在文登一个工程。我把遇到的情况和大家探讨一下。
1、90KW 的电机,业主考虑是自建电厂,变压器没问题,要求我方设计直接启动。最后公司设计人员考虑安全的原因没有直接启动,而是自藕降压启动。业主很生气。第一没有按照他们要求,把成本降下来,第二:自藕降压启动落后。
我问:如果直接启动,启动电流那么大,选择多大的接触器和电缆呢。
2、好多书本上都说30KW 以及以上的电机采用降压启动。
我的一点看法是其实45KW以下的电机完全可以采用直接启动的。在电机数量不多,又不同时启动的情况下。
3、控制点问题。因为是脱硫,设备启动时现场必须有附加动作;开开阀门,关关阀门什么的。那么只需要现场控制就可以了,动力柜面板上没有必要在设一处控制点了。我的建议是否必要呢?
4、DCS设计;DCS设计,有些模拟量的控制和现实。DCS厂家说有功能模块,程序不需要计算,就可以在画面上显示。如果采用PLC这个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程序怎么设计。
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个模拟量的问题。

这就是我所施工遇到的一些问题,前辈们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直接启动,启动电流那么大,选择多大的接触器和电缆呢。
额定电流大概180A左右。电线选120平方的。接触器选250的吧。250都有点小。选300的?

楼主:
你说的是铜线的吧。

网友B:
额定电流是160A么。你要直接启动的话你的电缆的150mm2的铜线。接触器应该选400A的。应为你的启动电流大的多了。还有你是几级的电机啊?

网友C:
同意楼上的。降压启动主要是为了电源考虑,能减轻电源负担,如果电源允许的情况下在大点的马达一样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D:
星三角可以啊

楼主:
星三角距离远的话不浪费电缆吗!

网友E:
大功率电机可选者软起动器呀,投资成本地,性能也好

楼主:
软起动也考虑了。

楼主:
软启动都是一拖二,一拖一更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