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请教: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振动系统,要求电机做最大10次/秒的频繁换向,以实现频率为5Hz的正弦振动。请问主流的交流伺服电机能够实现?定位要求比较高。详细应用要求请见附件!多谢各位!

网友A:
一般交流伺服带载能做到15HZ的频率就算达到极限了
频繁的换向会损害电机的寿命
因为交流伺服电机也是励磁电机,频繁的换向如果频率太高,交流伺服电机将会不能消磁。会影响电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