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变压电动机

楼主(2010-01-04):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有一事不明

    变频器调速是靠改变频率与电压,频率好理解,那么改变电压,降低电压,是不是电动机的欠压,感觉挺矛盾的,有的想不明白,希望大家给小弟讲讲

网友A:
呵呵;电机的原理你还没明白;
如果你使用工频,那么电压低当然是欠压;
常用的V/F控制,就是控制电机的磁通量,当频率下降时,电压也要降;
如频率下降,电压不变,则电机处于过劢磁状态;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多学习一些变频器知识和电机知识,你就会很明白了

网友C:
当频率一定时,改变电压将使电动机电流增大,转矩也增大更有劲

网友A:
在低频时为补偿转矩,可以调高电压;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不要这样用,可能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