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以前有个朋友发的帖子说数字式电笔可以测量电线的断点,就是让电线接上电源,用电笔在线上走,看指示灯亮的程度判断。谁还记得,请给个这个帖子的链接,或者让这个帖子置前,我要看看详细步骤!

网友A:
你搜一下,《电缆断芯怎么查找》或进入电工技术2页。

网友B:
晕死,

就是把有可能有断电的导线接入火线,,如果是平行线,一根一根来。然后用测电笔顺着导线往末端移动,如果导线未断,测电笔的指示灯会一直亮,如果到哪个地方突然熄灭,则这个点就是导线的断点所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C:
得是数字电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