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故障现象:
      一台使用meldas m3控制器和三菱fr-sf-22k主轴控制器的数控机床,出现主轴噪声较大,且在主轴空载情况下,负载表指示超过40%。
      分析与处理过程:考虑到主轴负载在空载时已经达到40%以上,初步认为机床机械传动系统存在故障。维修的第一步是脱开主轴电动机与主轴的联结机构,在无负载的情况下检查主轴电动机的运转情况。
      经试验,发现主轴负载表指示已恢复正常,但主轴电动机仍有噪声,由此判定该主轴系统的机械、电气两方面都存在故障。
      在机械方面,检查了主轴机械传动系统,发现主轴转动明显过紧,进一步检查发现主轴轴承已经损坏,更换后,主轴机械传动系统恢复正常。
      在电气方面,首先检查了主轴驱动器的参数设定,包括驱动放大器的型号,电动机的型号以及伺服环增益等参数,经检查发现机床参数设定无误,由此判定故障原因是驱动系统硬件存在故障。
      为了进一步分析原因,维修时将主轴驱动器的00号参数设定为1,让主轴驱动系统进行开环运行,转动主轴后,发现电动机噪声消失,运行平稳,由此判定故障原因是在速度检测器件plg上。
      进一步检查发现plg的安装位置不正确,重新调整plg安装位置后,再进行闭环运行,噪声消失。
      重新安装电动机与机械传动系统,机床恢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