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我在工作学习中发现,电机主轴角度定位的时候,会因为转速相对过快使接近开关感应信号时间过短致使没有扫描进输入,请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办法~~
类似的问题还有,PLC的扫描延迟时间导致电机主轴响应滞后出现定位误差,如何实现提高PLC对电机主轴的定位精度~~
我用过一个变频器,在使电机定位的时候投入实现电机低速转动时的定位,效果比较满意,但这是对转速切换无要求的场合并且变频器成本贵。
我刚参加工作,还有一处不解弱弱的问下,接线端子+24V/-24V到底和+24V/0V有什么不同,谢谢前辈O(∩_∩)O~

网友A:
1.用光电开光可以解决速度快而感应不到的问题。象OMRON的670或671、672等开关,当然必须是行货才行,市面上很多假的。
2.+24V/-24V   +24V/0V,这只是取的参考点不一样。+24V&-24V的参考点是在0V的位置取的,实际上二端应该是一个48V的电压。

网友B:
用编码器也可以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在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