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采用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做卷绕设备,采用位置控制,脉冲指令来自其他电机编码器,问题是无论怎么调节整机的线速度都不稳定,低速、高速时均为不连续,请教高手解答!另外,惯量比如果手动设置,怎么计算这个比值?

网友A:
机械负载要自己估算,电机的是参数中给出的,然后除一下。
机械负载方面可以通过三维软件来计算的。

楼主:
renhuajian所说的三维软件是指?

网友B:
卷绕设备因为R的变化,其V是会有所变化的,问题在于找到它们之间的数学关系。有一定数学关系可以建立的,不过是非线性的,楼主自己去跟据自己的情况去算好。先做好V和P,再控制运动,可以会平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