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各位大侠:
我用GX-developer编写的程序,程序中的定时时间如:T0 K200 ,我想让K200由组态界面根据不同条件提供给PLC。
这个怎么实现啊?

用串口通讯能实现吗?

谢谢啦

网友A:
定时器的设定值用一个数据寄存器D表示,在触摸屏中等界面中用个数值输入元件,这个元件的地址就是前面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即可

楼主:
我问的是组态界面啊?比如力控,组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设定值用一个数据寄存器D表示,在触摸屏中等界面中用个数值输入元件,这个元件的地址就是前面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即可

我说的是组态软件怎么实现啊

网友B:
呵呵;用T0  D0
然后修改D0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