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请教个问题!
我成功的安装完STEP7_V5.3中文版后!
新建项目完成硬件组态(仿书上的实列硬件型号)后,为什么在程序编辑时,双击OB1打不开!编辑窗口
请各位师父帮帮

楼主:
按F1提示:

消息30:25的帮助信息

如何更正或避免错误:

保存在其它应用程序中所作的所有改变,并确保没有其他用户正在编辑该块或已组态的在线或离线块。可能仍然在编辑属于一个选定功能块的情景数据块。

网友A:
将头对准OB1右击一下从下拉菜单中的“打开”选项点击一下再试试呢????

网友B:
保存程序,关闭STEP7后再重新打开STEP7试试看

网友C:
问题解决没?是什么原因。不行就重装系统和软件吧。

网友D:
楼上的太极端了,虽然这是解决很多西门子软件问题的唯一手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