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4):
有一设备开关电源一带负载电压就降低,不带到OK!哪里问题,请教师傅,谢谢!

网友A:
换一个负载试试,先排除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B:
看负载和开关电源对应输出端的功率值。

网友C:
带上负载后电压低到什么程度?如果负载的输入端有类似短路的故障,肯定会使电源的电压降低;如果电源的输出端是"虚压",带上负载后电压也会降低.

网友D:
我想问一下

网友E:
排除负载故障。就是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开关下面的负载出问题了,可以测量一下负载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排除负载故障。就是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赞同。

网友H:
要是强电部分你可以看看接头部分,多数是接触不好,一带负载就断开都有,包括开关本身的接触不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带上负载后电压低到什么程度?如果负载的输入端有类似短路的故障,肯定会使电源的电压降低;如果电源的输出端是"虚压",带上负载后电压也会降低.
赞同,先换负载试试

网友J:
负载大了,开关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稳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L:
电源容量是否小了。

网友M:
换个负载试一下

网友N:
先摸一下开关管带负载时发热严不严重,如若不热,排除开关管的故障,最大可能就是电源300v正极和开关管基极间的降压(启动)电阻,一般200-300k,看是否变值、虚焊、或开路。其次就是电压调整变位器有没开路,小范围调动一下。这也是稳压取样电路的关键,看看光耦的电源端的周边阻容元件有没变值开路。最后怀疑的就是主电压整流二极管、以及主电压滤波电容有没变小,这种可能较小,最大的可能是启动电阻故障。你看一下。如果自己弄不好,买新的也不贵。100w的约50元,150w的70元。

网友O:
开关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P:
电源功率小而造成

网友Q: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    或者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的某一根线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