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无名牌电机功率杂知道?   告知

楼主:
求助 有人在吗

网友A:
测量电流,空载电流约为正常的30%.有了电流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B:
应该不超过450W,你可以看电动车的控制器,控制器肯定比电机的功率大。

楼主:
能详细点吗

楼主:
我说的是光一个电机

网友C:
只能根据其工作电流大概估算一下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流,空载电流约为正常的30%.有了电流就可以计算出电机的功率了
这要看是几极电极了。

网友E:
空载运行,测量电流 X1.25 。 大概就是电机的功率

楼主:
1.25是什么 测电流只有一半呢

网友F:
现在看来还不知道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机。

楼主:
交流3相

网友F:
还要看电机是什么接法。

网友G:
最基础的知识啊,两位工友都告诉你答案了
1.25小了一点

网友H:
4极,你可以测一下它的中心高,测量它的轴的直径。再通过电流就能估出它的功率

楼主:
三角形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