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 伺服问题 1

楼主(2010-01-05):
一直看伺服方面的资料也看一些事例,但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例在PLC程序中对加速、减速时间、软件极限位置、位置地址等这些缓冲区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已经在Configurator –QP里面设置好了,有必要在PLC程序中重新定义吗(检查过确已定义过)?
PLC程序:
GX Configurator-QP:

网友A:
虽然QP软件是定义好了,但实际工作过程中这些数据可能要改变,那就可以通过程序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