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以前在250KW电机上用的变频器能否改用在110KW电机上,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没影响,保护值设定小点

网友B:
没有影响,各项参数重新选定即可。

网友C:
没问题,就是保护不太灵敏,有的变频器可以设定的

网友D:
应该没问题,不过有的变频参数不能改小,试试吧

网友E:
设定的小些 就可以了

楼主:
知道了,就是重新需要设定和输入参数

网友F:
大马拉小车。重新设置参数进行辨识调试即可。

网友G:
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大马拉小车,杀鸡用牛刀,只要把相对应的参数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H:
个人也认为能用的,不过就是大了点,不是很匹配

网友I:
当然可以用了。就是保护值要设小点。

网友J:
电机参数这项重新设置下就可

网友K:
如果电机是两极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电机是两极就不能用了,

为什么?

网友L:
电流保护应该重新做以下吧,断路器需要重设

网友M:
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要看你的变频器的牌子,厂家不一样,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不一样,所以设定参数比较重要了

网友N:
没问题,参数和现在的设定匹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