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 伺服问题 2

楼主(2010-01-05):
看在伺服示例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语句,自己不明白它主要是起什么什么作用的`:
其中 M1840 是原点复归命令,D1302 只是个中间存储寄存器,后面有[MOVP D1302 U33\G1500],我不明白是[MOVP K9001 D1302]就可以实现原点复归,但它下面的语句[MOV K11 D1302]起什么作用呢``然后我看了下CONFIGURATOR-QP发现在
POSITIONGING DATA 第11行:
同时在POSITIONING DATA里已经定义了加速、减速时间,指令速度限制,但为什么在PLC程序里还要再次的定义?
[MOVP K11 D1302]主要起什么作用,这一行数据有什么功能,请教有心人,谢谢!

网友A:
MOVP K11 D1302, 这个 传送你看懂吧
D1320又送到G1500中,
就是把11送到G1500,G1500是模块的第一轴缓冲区地址,存储的是要定位的数据,既要启动11步的定位,表格中11步定位是1轴的绝对位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