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请问各位师傅了                                               星三角线路热保护和调整定

网友A:
没有图,不太好说。先定K1、K2为运行接触器,K1、K3为起动。热继如接K1后则整定值为电机电流。如接K2后则为电机电流的一半。接K1后需空载或轻载起动,否则起动时热继便会脱扣。

楼主:
一般都在K2后接的

网友B:
接在K1后面 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整定

网友C:
这个图纸比较经典,很多教学书都用这个线路,很多书都有很详细的启动步骤说明,可以在网上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