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我设计了一设备里面使用了6个汽缸,其中3个是垂直放置,3个水平放置。一般情况下垂直放置的汽缸在没通气前的初始位置在下边底部,通气后到达上边顶部。我的设备在电源启动后电磁阀动作使3个垂直放置的汽缸都达到上限位。
    现在的问题是:我有一个水平放置的汽缸,只要他一动作就会影响到其他3个垂直放置的汽缸,这个汽缸会使他门从顶部一下跌落到底部,当这个水平放置的汽缸动作完成后,那3个汽缸会缓慢的回到原位(顶部),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误动作。
    汽缸动作由电磁阀控制,所有电磁阀均安装在混流板上,那个水平放置的汽缸用直径为6的气管(汽缸比较大一点),其他的汽缸均用了直径4的气管。进气使用气源处理元件(用来控制气压,过滤作用)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社么?

网友A:
垂直气缸上有没有挂物品,气压是否太低或空压机排气量是否太小。

网友B:
把三个垂直气缸的电磁阀改为双电控中间封闭的就行了,就算是把气管拔掉也不会掉下来。只是控制上l略复杂一点点。不过这都是小意思了。

网友C:
用双磁头电磁阀,开关都需要得电动作,就OK了

网友A:
楼上说的是选用中位机能是O型的三位四通电磁阀。

网友D:
水平气缸用单独的一个电磁阀(不能装在混流班上),原因是水平气缸控制电磁阀的排气进入汇流排后受到消音器的阻流而串入其他汽缸的排压口

网友E:
对于要求比较稳定的话,还是用马达会好一点,毕竟气体是有压缩性的

网友F:
如果电磁阀坏了(漏气)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我修过几次这样的问题。还有消音器堵塞排气不畅也会这样。楼主的是新做的设备就可能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G:
在水平气缸动作的同时系统压力表的压力变化是不是很大,如果是就证明系统流量太小,建议你把进气管加大,三联件流量换大点的,要么你让那个影响动作的气缸单独进气也可以

网友H:
二楼正解~~~

网友I:
仔细检查一下呀

网友J(2010-08-03):
同意二楼

网友K(2010-09-08):
水平气缸的电磁阀安装在汇流板上,密封垫可能没有安装好。

网友L:
电气?气压够否?

网友M:
加个单向阀。

网友N(2010-10-23):
气压是否够用,是不是所有的气阀装在同一个混流板上,上下动作的和左右动作的分开装,还有就是用双线圈控制阀

网友O:
你设计的时候气源考虑吗?

网友P:
一般是气压和流量的问题,还有就是风含杂质太多堵塞了消音器

网友Q(2010-12-22):
三个垂直的汽缸采用双电控三位五通中封电磁换向阀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把三个垂直气缸的电磁阀改为双电控中间封闭的就行了,就算是把气管拔掉也不会掉下来。只是控制上l略复杂一点点。不过这都是小意思了。
正解!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把三个垂直气缸的电磁阀改为双电控中间封闭的就行了,就算是把气管拔掉也不会掉下来。只是控制上l略复杂一点点。不过这都是小意思了。

呵呵,厉害啊

网友T(2011-03-05):
据楼主描述,原因: 1,气压设置太低,请适当调高;2.水平气缸用气量大,可适当增大气源处理器及接气管径;
另外‘一般情况下垂直放置的汽缸在没通气前的初始位置在下边底部,通气后到达上边顶部。我的设备在电源启动后电磁阀动作使3个垂直放置的汽缸都达到上限位。’ 有点矛盾 究竟是电磁阀动作,气缸才到上限或是电磁阀没动作,一通气就到上限。 如果是前者就有可能在故障时是4个电磁同时在通电状态。而在此情况下就可能是电路出故障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