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我做了一台设备,用到了三菱的伺服电机和放大器(J2的),由FX2N的PLC控制,因为一开始的Y0、Y1输出用来控制步进电机被占用掉了,而且为了定位准确,所以,我用了FX2N-1PG定位模块做输出信号。
    我用Y0 Y1端口用PLC程序可以搞定给多少脉冲使其停在我需要的位置,或者正,反转之类的准确停车问题也能解决,但是由于1PG我不是很熟悉,所以现在,我那伺服我只能够通过1PG说明书上实现JOG正转,反转,然后通过外部的接近开关做停止(动作)信号来停车(动作),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以脉冲来准确停车而不是以接近开关的方式停车的好方法。
    请叫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编程的例子,我所知道的是在伺服使用手册里虽然有一个例子,但是觉得控制的比较复杂,不够实用。

网友A:
那就用FX3U的或者是松下PLC,松下PLC更便宜

网友B:
1PG的功能比FX系列PLC的定位功能要强很多,用他的单步定位功能,设定第一段定位距离和速度,这个要通过缓冲区写入,然后启动定位,这手册中有例子的
如果实在不行,不会做,那按楼上的用FX3U有3个轴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