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我们这个是脱硫系统所用的仪表
TT HTA10 CTOO1
TI HTA 10 CTOO2

对于TT   我理解是温度变送器
     TI     为现场显示
对于后面的 HTA10 CT001      HTA10  CT002   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等了一下午 没有回答的。

网友A:
不知道,学习下,帮你顶下

网友B:
这是单独一块仪表的型号?还是你们系统上面的描述?或是什么编程语句?

网友C:
我也不懂的

楼主:
系统图纸上的代号。

网友D:
你这几个数据应该不是仪表的型号吧

网友E:
这个是没有确切的规定的,它的代码是生产厂家,自行规定的,说明书上应该有,具体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