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火急  我用的是,MM420变频器,220V输入,电位器调频,有频率输出 ,但我测接电机输出端没电压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A:
万用表是在频率50HZ下设计的。你测的电机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接上电机转吗?

网友C:
你变频器根本就没运行,西门子MM系列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频率,不管变频器是否运行,旋转电位器,POB上面显示的频率,都会跟随 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而变化

网友D:
只有频率。变频未运行

网友E:
用数字表测

网友F:
变频没有运行吧

网友G:
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调节电位器显示值有变化但是会闪烁,真正运行的时候显示值不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