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显控屏

楼主(2010-01-05):
请教各位师傅:

   附件中的“02:指座”画面中,红色框框内的液压缓冲器,我点击它查看属性后,它竟然会自动消失掉。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其它的部件也有些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些不会。我重新做一个触摸键,图形画下来后,当我旋转后点击属性,再点“确定”时,它也会消失掉。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显控3.3版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samcon.com.cn/download.asp

网友A:
明天帮你转给显控公司的看看。

网友B:
关于显控技术问题
一些基本控件经过旋转操作后是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目前我们正在着手解决此问题。
其实这些控件并没有消失,只是因为旋转操作而超出了屏幕界限。你用Ctrl+A操作就会将“消失"的控件显现出来。
这个问题有些棘手,但是我们一定会解决。目前我们建议你避免对基本控件进行旋转操作,这样就可以避免控件”消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