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分类

楼主(2010-01-05):
电机都分为哪几类?如何分类?什么是变频电机?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属于哪类电机?普通电机是什么样的?

能帮忙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分为三大类: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和控制电机。
交流电机包括: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步电机、单相异步电动机和直线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机包括:交流伺服电动机、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测速发电机、直流测速发电机和步进电机。

网友B:
12月28日 13:37 一、直流电机
1、直流电动机
a、永磁式直流电机
b、电磁式直流电机
c、直流力矩电机
2、永磁式直线直流电机
a、动圈式直线电机
b、摆动式直线电机
3、无刷直流电机
a、有槽电枢无刷直流电机
b、无槽电枢无刷直流电机
c、绕线盘式电枢无刷直流电机
d、片状电枢无刷直流电机
e、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4、交直流两用电机
5、电机扩大机
6、变流机
二、交流电机
1、异步电动机
a、三相异步电动机
b、单相异步电动机
2、交流伺服电动机
a、鼠笼转子伺服电动机
b、非磁性空心杯转子伺服电动机
3、交流力矩电动机
4、同步电动机
a、永磁式同步电动机
b、磁滞式同步电动机
c、磁阻式同步电动机
d、电磁减速式同步电动机
5、交流直线电机
a、同步式直线电动机
b、异步式直线电动机
6、交流发电机
a、同步发电机
b、异步发电机
三、步进电机
1、磁阻式步进电机
a、分步式步进电机
b、多段式步进电机
2、永磁式步进电机
a、隐极式步进电机
b、单相永磁步进电机
3、混合式步进电机
4、直线与平面步进电机
a、磁阻式直线与平面步进电机
b、混合式直线与平面步进电机
5、螺旋式步进电机
四、传感电机
1、自整角机
2、旋转变压器
3、测速发电机
4、多极自整角与旋转变压器

网友C:
楼上解释得很全面

网友D:
那变频电机怎么解释

网友E:
3楼解释得很全面,变频电机也是电机中的一种,不过就是频率不是工频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