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的使用

楼主(2010-01-05):
请教大家,相序保护器在工作的时候相序是黄、绿、红吗?

网友A:
你可以把相序保护器按说明书接上,把常开触点串在主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相续不对交流接触器不吸合。

网友B:
相序保护器,黄绿红,是从变压器出来的相序。

网友C:
就是黄,绿,红的相序。要把他的常开触点串到主接触器的线圈,为什么要用常开触点呢?这是不带电状态,带电后,如果相序不是黄绿红,常开就不闭合。如果相序对了,就闭合,主接触器随之接通。

网友D: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E:
相序保护器的作用是保证你下次接入的电源相序,是按你的第一次的要求接入,防止接反,电机反转。并不区分ABC相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证实,相序工作的时候就是黄绿红,以后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C(2010-07-16):
我们使用宁波艾特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断相与相序保护器。很不错的。

网友F:
相序保护器有机会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