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故事

楼主(2010-01-05):
二十年前在电工修理班实习期间,修电机的老师傅修了一台20kw的电机,是双层叠绕的。下线,接线,烘干,浸漆,烘干。由于自信一气呵成。装配通电试验,结果电机不转。修电机的老师傅挠头了,检查接线,下线,抽头,并联支路都没毛病,老师傅上火了,自言自语:‘打一辈子燕,叫燕把眼睛给千了’。下令从新下线,二次修理还不转。这已经三天了,到下班时间修电机的老师傅跟我说,你下班留下,我和老师傅干了三小时,电机不转的原因找到了。你猜猜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猜啥猜,直接说得了。相序错了吧,首尾呢

网友B:
记得在大学实习时 自己绕过电机 ,当时还真转,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当时好多同学绝缘层不好,烧的不少。

网友C:
电源故障。

网友D:
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
接上个未完故事,由于本单位还有一个相同型号的电机,待下班后这台电机不工作时,将它运到修理间将它的转子换到那台故障电机上,通电试验故障电机可以正常工作。老师傅判断转子鼠笼严重断条,此转子报废。老师傅自言自语:"哎,五十年一遇。"希望各位同仁将维修经验故事在此栏上传。

网友E:
原来是转子的故障

网友F:
呵呵,的确没有想到会是转子出的毛病

网友G:
没有缠过天机,学习.

网友H:
原因找到了就很好理解,定子绕组没问题,就可能是转子的问题;这是维修中,常用的排除法(虽可能不会这么称呼)。
   那老师傅也是采用的该方法,所以才会换转子试。
   转子替换,则是代换法,也很常用。
   该故障,因为不常见,确实难判断。

网友I:
转子断条空载应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子断条空载应该转。
严重断条,此故事千真万确,故事发生在塔河造纸厂。

网友J:
还好不是定子

网友K:
厉害厉害,增加经验了

网友L:
转子坏的很少见

网友M:
是啊,转子断条不多见,可轴承磨损不少见,轴承磨损后电机噪声大,扫堂,甚至不转。

网友N:
hehe,有意思,确实少见,100年不予

网友O:
转子断条  要是不多的话  空载是可以旋转的  但是不能带负载得  但是声音不正常啊!
很容易判断出来的呀!
希望在有这样的经验故障 讲出来!
谢谢了!

网友P:
100年难遇啊,一般转子是不会坏的。经验

网友Q:
想不到的原因太多了, 有时互换真的很有效,呵呵

网友R:
50年一遇。

网友S:
我前一阵子也碰到了一台空压机电机烧毁了5.5KW2P修复后装上电机运转空载电流6A多一点但是一上皮带带负载电流就达到17A左右而且转速明显低电机发烫找不出原因更换一台电机后来把旧电机拆开才发现电机转子上浇铸铝断条

网友T:
打一辈子燕,叫燕把眼睛给千了......哈哈......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