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碰上74年出厂没修理过的7130磨床够郁闷的,磨头电机线圈引线绝缘老化。一拉绝缘皮全断了!经理又不给拆电机,又包不到绝缘胶(孔太小,手进不去!)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用黄蜡管套上就没事了

网友B:
用热缩管要好点,加热包紧后,还可以防水。

网友C:
把电机拆下来从新浸到绝缘漆然后在穿黄蜡管,不然问题有可能要扩大,管它经理的修不好就是你的问题,到时候 你们那经理不会说他自己只会说你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下午用黄腊管外面再包层绝缘胶包好了!现在能用了!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D:
黄蜡管套,热缩管也行

网友E:
用黄蜡管是通常的方法,楼主修好了就好。
但需注意,若是潮湿条件下,黄蜡管不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