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我司有一设备用的是富士触摸屏UG320H-SC4,想换成UG330H-SS4,不知道程序在编程软件中如何操作?就是把UG320的程序传到UG330中去,各位师傅如何操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使用的软件版本?

如果使用UG00S-CWV软件或者V-SFTV5的软件基本上就是:

软件中打开UG320的程序,然后更改型号为UG330即可.

当然,你也可以更改一些脚本,UG330直接支持浮点数,而20系列并不支持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