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一油压机马达又烧了,马达名牌额定电流11A,空载用箝型表测电流约5A左右,一加负载也就7A左右,所以把热继电流调到8A,安书上说调到额定电流就可以,空气开关用了10A的,空气开关后用6MM2的线到马达启动器,后是1.5MM2的线到马达,为何马达还是烧了,空气开关和热继电器都没起作用吗?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为是吗?谢谢!

网友A:
1.5MM2的线到马达线太细了压降大了

网友B:
烧电机的原因很多,扫膛、电机绝缘下降、绝缘破损、过电压、环境温度、修理质量等都会造成电机烧毁。不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呵呵,这个要看实际工作情况,原因太多了,大家的意见做下参考,主要还是你自己过观察,发现问题

网友D:
线细是其中的故障之一,马达本身也可以有故障

网友E:
如果不是过流损坏,则热继电器保护不了。还要注意,热继电器有否缺相保护。
其他因素也要注意,比如修理过的电机,修理质量如何等。

网友F:
我认为是缺相。11A的额定电流,用10A的空开合适吗

网友G:
1.5的线细了些。

网友H:
是不是保护回路有问题啊!空开选择不对!还有把你烧坏的电机拆开看下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是过载还是缺相、电机本身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I:
线对于7A电流说不小,还是缺相或电机的事。

网友J:
先拆开电机看看再说吧。

网友K:
你用的是1点5平方的线是《铜得还是铝的》呀?
你所使用的电动机到你的总电源是多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