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5):
我最近装一个配电柜,空间有限,装的东西又多,其中一个安川G7系列三相变频器3.7KW,跟控制变压器(2500VA容量), 相距8公分。这样的安装,他们会不会互相干扰。师傅说,中间装一个铁板,隔离一下磁场。请问这样做,有用吗?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有干扰线短问题不太大

网友B:
应该还好的,主要是要考虑散热。尤其是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2.5KW的普通变压器,温度很高的,最好加装散热风扇。楼主可以去测试一下温度。用那种感应式,会发红光的温度计测量,不要用手去摸……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普通工作环境下,变压器线圈部分,温度可以达到90度。所以不要用手去摸,不但电有危险,烫到了也要起泡的

网友C:
应该是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D:
不会有干扰的,变压器如果磁场那么大效率就低很多了,呵呵,不要担心了,跟楼上说的考虑下散热

网友E:
变频器对变压的干扰小,对PLC的干扰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