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是能说说家庭装修电源开关、插座及装饰灯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网友A:
没什么讲究 自几喜欢什么就安装什么样的  不拖离实际就可以了

网友B:
选择名牌大厂生产的质量上有保证。

网友C: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D:
首先质量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同等的条件下,先选择国产的。然后再考虑性价比,最后再比较外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质量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同等的条件下,先选择国产的。然后再考虑性价比,最后再比较外观。
支持国产!

网友F:
最好不要用假冒伪劣的,用名牌,便宜无好货

网友G:
开关、插座要选用正规厂家的,伪劣产品不要用。

楼主:
能否推荐几个品牌呢?当然价格也要适当

网友H:
捷鹰的我用过,还行。TCL出过一个低档品牌也行。

网友I:
买点大牌的好的贵的就算讲究啦。

网友J:
瞧着那个接线的铜片厚实的就行,千万不要用那些不用螺丝紧线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捷鹰的我用过,还行。TCL出过一个低档品牌也行。

捷鹰的昨天我也看到了,怎么样?与华泰、正泰雷士等品牌比性价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