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请问各位师傅电容补偿功率怎么算和使用

楼主:
哥们帮忙告知

网友A:
一般参照负载功率或变压器容量,并按原来的功率因数提高到预定的功率因数,与有关资料数据进行计算:
功率因数从0.7提高到0.95时每KW需补偿电容量为0.691千乏。
功率因数从0.75提高到0.95时每KW需补偿电容量为0.553千乏。
功率因数从0.8提高到0.95时每KW需补偿电容量为0.421千乏。
电力电容的型号:BCMJ-0.45-16-3,该型号电容器容量每个为16千乏,也有12或18千乏的;电容器的投入或切除,都是依靠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跟踪线路无功情况自动投切的。

网友B:
变压器无功补偿容量,最合理的方法是根据正常运行时所带有功负荷的大小和未加补偿前的功率因数,结合无功补偿功率因数需提高到的目标值进行计算:
Qc = P(tanφ1 –tanφ2)                                                 φ1: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角  φ2:补偿到目标值的功率因数角
P:运行时有功功率 KW    Qc:电容器的安装容量k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