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继电器

楼主(2010-01-06):
接触器的主辅触点和线圈是在电路中是怎样接线的,如何规定。能详细介绍下吗?我是初学者。

网友A:
线圈的电阻在1K以内.继电器和接触器原理是一样的.大小功率之分

网友B:
两种电气差不多的,区别是,继电器载荷小,接触器载荷大。

网友C:
能承载的负荷不同

网友D:
主触点工作电流在5A及以下的是继电器,其他的是接触器。

网友E:
   线圈通电(规定的电源类型和电压),带动电磁铁动作、使接触器吸合,其主触头接通,辅助触点动合接通、动断断开;线圈失电,接触器断开,主触点、辅助触点动合断开,动断触点闭合接通。
   简单地说,辅助触点和线圈接于控制回路,控制接触器或相关器件动作;主触点在主回路,通断负荷电流。

网友F:
接触器主触点在主回路,通断负荷电流。继电器主要是用于控制回路

楼主:
" 简单地说,辅助触点和线圈接于控制回路,控制接触器或相关器件动作;主触点在主回路,通断负荷电流。"

这样如何接线

网友E:
为什么要接线?
搞清楚了,为什么要接线,再稍微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怎么接线了。

另外,是指实际接线,还是原理图?

网友G:
主触点及负载,线圈串入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