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接到380V电压电路的dz47 -63漏电保护开关,额定电流是10A,意思是说连接漏电保护开关的三相电路通过的最大电流不得大于10A吗?  能详细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A:
额定电流是10A.不是最大电流

楼主:
额定电流10A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能长期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工作,就叫额定工作状态,其通过的电流叫额定电流。

楼主:
那它对通过的最大电流有限制吗
因为电压确定了  负载电阻又是定值  那电流也就确定了     是不是就是说对负载有所限制

网友B:
这个要对负载又限制,象电机的启动电流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且持续时间很短就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我的电流是15A  是不是就无法通过断路器

网友B:
是不能正常工作,一会断路器就跳闸了。

网友C:
应当有个过载动作时限值。
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又有区别,好久没接触这些了,说不具体。

网友D:
如果超过额定电流值,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E:
这有个时间的概念,如果是连续的15A,应该会跳闸的

网友F:
安全考虑,你就按最大10
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