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控制器标准供电系统一共有五个指示灯:dc out, battery, fan/temp, ac in, 和charging,如下图

dc out指示灯:
如果dc out指示灯不亮有两种可能原因你:ac line power丢失(可参考ac  in指示灯),或者电源模块有故障。如果电源非冗余,或者两个冗余电源的dc out灯均灭,那么控制器24v电源丢失。此时,cmos电池对cmos内存供电一保障所有的系统程序不丢失。
battery
如果battery灯灭,charge 灯亮,48伏蓄电池开关置于关的位置或者48伏蓄电池装置有故障。电源配置系统没有48伏蓄电池时,battery和charge灯正常状态为亮。
fan/temp
此灯灭,电源模块风扇出现故障或者控制器温度超过安全范围。
ac in
此灯灭,控制器的交流供电丢失或者电源模块的开关置于off位置。有一些工程为了把因为外供电交流系统晃电或者失电而导致系统掉电的风险降低到最小,交流电源输入采用两路不同的供电网络。
charging
灭,给48伏蓄电池充电的电路板出现故障。检查电池、线路连接以及充电电路板安装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