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热通量q 是指单位传热面积上的传热速率,又称热流密度,单位是W/m2。
根据公式q=Q/A,而热通量的单位为W/m2, 其中m2表示面积单位,W表示什么单位呢?热量的单位不是焦耳吗?怎么会用W表示呢?

网友A:
热通量英文名: heat flux;热通量:化学工程中的传热和传质过程,是把热量和质量从区域1通过一个界面传递到区域2。单位时间内单位界面积传递的量称为通量。若传递的是热量称为热通量;若传递的是质量则称为物料通量。热通量q 是指单位传热面积上的传热速率,又称热流密度,单位是W/m2。热通量是指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发射或接收的热能,通常以q表示。热强度是指热通量与热通量作用时间的乘积,通常用Q表示

楼主:
单位还是没有解释清楚
谢谢参与,不过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