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如果下载需要请内存吗?清过内存后,应如何操作?联机后,我选择了清除内存,然后把一个简单程序下载到pc,监视运行程序,软件运行正常,输出点有输出,硬件却没有输出。

网友A:
硬件没有输出?

你需要检查你的硬件是否完好了。

网友B:
呵呵;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指示灯亮时有输出,没有就是PLC故障了;

楼主:
富士plc保存后产生了tag、dta、fxl三个文件,下载时找不到参数选择文件
我的富士plc编写了一个点动程序,保存后产生了tag、dta、fxl三个文件,下载时找不到参数选择文件,下载后,软件监视动作正常,硬件无输出,是怎么回事?请看附件

网友A:
您已经也发了不少贴了。

FXL程序文件,Dta数据文件,Tag标签文件

只要有FXL程序文件,您完全可以无视数据文件与标签文件,没有这两个文档,您仍然可以下载程式,这与您下载后是否有输出无关,DTA文档是连线时在线数据文件,TAG是进行标签化编程(如果不懂标签化编程,请搜索IEC61131标准)。

如果无输出,首先要怀疑硬件是否损坏,富士不是三菱,可以通过M8034来封锁输出,只要您的输出灯不亮,那么就应该怀疑是否输出点损坏或者内部输出回路不通。

SPB可以工作在SX或者N模式中,通过D300Win软件或者Standardloader软件,可以使用SPB的SX模式,此时,SPB具有:LD(梯形图),IL(指令表),FBD(功能块),ST(结构文本)以及SFC(顺序功能)五种编程方式,目前,SPB在台湾地区已经明确停产,而在大陆地区也会退出舞台,所以,如果要使用乃至于要过渡到其他品牌,你应该使用SX模式,毕竟帮富士做软件的菲尼克斯集团下属科威软件也算比较知名的软PLC厂商了。

网友C(2011-12-20):
哪位高手帮忙发一份Standardloader软件给我,非常感谢!tercelmei@163.com

网友D(2016-06-22):
哪位高手有富士PLC编程软件,能否给一个。QQ:65240436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