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6):
GX DEVELOPER 8.52中文版安装以后,新建工程显示初始化失败,
以前用过这个,几个程序而是用他做的。后来,更换笔记本,在新的笔记本上安装就这样了!
卸载8.52中文版,再安装GX-Developer-7C,可以使用,但是原来用8.52中文版做的程序打不开啊!
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操作系统太烂的原因。

你无需去安装7的版本,你可以将就着:
1、安装V8的英语版本,目前的英语版本为V8.85P
2、或者继续使用目前的版本,在工程菜单下,选择启动另外一个GX,不要关闭原有的GX,在新的GX上进行工作。
3、重新安装正版(至少是未经修改)的操作系统,然后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
和系统有关系,重新安装别的版本的试下。

网友C:
这问题不少人遇到,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如cvlsam所说